trg150s 掉电

楼主(2016-08-28):
trg150s 开机2-5分钟掉电。开机一会儿风扇狂转并报警,大小写灯闪,再用一会就掉电了。温度测试软件测试温度在50-72之间正常。手摸散热器温度不高,铜管没问题正常。
   处理过:EC换过,BIOS刷过,温控芯片换过。有那位遇到过这种现象的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刷 南桥 PCH 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 南桥 PCH BIOS

你没有看我写的东西吗?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看我写的东西吗?

你刷的是不是 纯ME ,,,,的 BIOS

网友:
换个CPU,最好换档次低的试试。

网友:
找个图纸看一下撒  着机子好像有图

网友:
换cpu 不行据需刷bios

网友:
各位不好意思,忘记看贴了。
本本修好了,是CPU下面的热敏电阻不良。之前测试了,还加热测试了没发现问题,就以为是好的。最后直接换了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