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20主板维修经验新手可以看老鸟略过

楼主(2016-08-28):
今天接到客户拿来一台戴尔1420机器,大概问了一下客户什么问题怎么出现这问题,填单留机,。。。。。插上可调电源电流跑到0.44后2秒掉到0.28,有图有真相。
迅速拆机,打开机器观察主板上有轻微的进水腐蚀,简单处理了一下,问题关键不是出现在这,然后习惯性的全板电感打一下阻值,都正常没有发现短路。裸板上电量一下公共点,待机电压都正常。哪就不管前边了。既然前边条件正常,那就该出内存电压了,万用表一戳,问题来了正常电压应该是1.8V现在只有0.00几,,补充一下。戴尔不出内存,CPU供电都会导致掉电情况。打开图纸查内存条件,此芯片是TPS51116,首先要满足5V供电,只有3.512V肯定不对咯。

接着去追内存主供电来源。看图。

问题就出现在这PQ42坏了。二级转换电压。+5V_ALW转+5V_SUS。至此修复完毕。

发帖实属不易。又分的加点分,谢谢。

网友A:
好久都没修到965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久都没修到965的了

反正有机器就修呗。又不少赚钱

网友:
这里进水了吗?

网友:
学习  谢楼主详细解释

网友:
进一点水,但是不严重,

网友:
加分 加分

网友:
可调电源 好干净

网友B:
基本每天都能修到二级电压转换的故障

网友:
这个 机器 我修到过那个二级转换的PG  出问题的·········一堆 三极管  我测量 那个门芯片 没有3.3  直接 拆了 三个二极管  让 PG 一直 是高的  就顺利跑马亮机了···

网友C:
现在有机器修就不错了  给钱多老的机器都修  价格低了那不修

网友:
楼主这个修的不错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有些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感谢楼主发出这些维修经验,让我们不用走太多弯路

网友:
师傅技术不错学习了

网友:
现在维修报不上价,有机修就行,问题就是不要耗时间,最好能碰到都是秒的机子,那也就有钱赚了

网友:
有时候一查出来 其实问题不大 但是现象千奇百怪!

网友:
很不错 新手值得学习

网友D:
老鸟也可以看啊,不过进水机容易返修。

网友:
这种架构的很少修道了。。。。不多了

网友:
看来还是要多实践

网友:
看帖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鸟也可以看啊,不过进水机容易返修。

这问题不是进水导致的,很轻微的进水,不会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5V后继都没出能达到那么高电流啊

不是没出,电压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判断故障有点复杂,开机直接掉电去查电感阻值,开机停几秒然后掉下来,还掉不完直接先查二级电路,然后查其 ...

谢谢你的指教。

网友:
这些老机子了 我们都这边都修不到了

网友:
好久都没修到这个机器了。  老dell 了

网友:
不错 ,挺细心的

网友:
可以飞五伏进去吗

网友:
发帖不易 必须加分鼓励

网友:
谢谢分享!我太崇拜你了!

网友:
看着楼主用的福禄克万用表,可以知道是位大神。技术分析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久都没修到965的了

这个机器其实很好修的,现在的新架构更不好修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基本每天都能修到二级电压转换的故障

这个问题好修啊,又赚钱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有机器修就不错了  给钱多老的机器都修  价格低了那不修

是啊,有钱赚奔三的都可以修,上次一个ZF的修个奔三的花几百块

网友:
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好修啊,又赚钱快

是的 一般修复率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一般修复率较高

就那么点东西没什么别的东西

网友:
这个板以前修得多

网友:
不错,适合我们新手

网友H:
高手在【迅维】,向你学习了

网友:
不管什么机器,客户只要愿意出钱,管它新旧,修好才是硬道理

网友:
这板子修的,干脆利索!

网友:
学习了,我是新手

网友:
厉害这么细心

网友:
新手修的不错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特别想问一下楼主,福禄克的表好用吗?想入手但是又怕不准

肯定好用了,价钱放哪不还用能对得起这价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高手在【迅维】,向你学习了

话说你是那年去迅维的,有可能我们还是同学了

网友K:
这主板买一片不要好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主板买一片不要好多钱

你又能报多少钱?修好没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I:
肯定好用了,价钱放哪不还用能对得起这价格吗

过段时间买一个

网友:
楼主牛啊,又学一个技术。谢谢。。

网友:
楼主的机器修的还不错

网友:
这种机器现在少多了   LZ真细心

网友:
不管什么问题,还是先查下全板供电。

网友:
广达的板,转换管坏的多的

网友:
学习了,手上正好的个本本要修。。。

网友:
修的不错,有的修就可以了,能赚钱就可以了

网友:
不错,这机器也是修一台少一台了

网友:
楼主好人 小小白表示感谢

网友:
水水水 水  水  只要 进一点 就会导致不开机

网友:
缺电压掉电,这种故障估计搞维修的都喜欢修

网友:
老机器 额 当年的显卡门

网友:
这个笔记本显卡是通病 1420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按你的经验修好了一个进水的联想机,谢谢

网友:
好厉害,一个一个故障秒杀,佩服

网友:
时候一查出来 其实问题不大 但是现象千奇百怪

网友:
东莞这边真的很难做了

网友:
是挺方便.速度和方法

网友:
戴尔1420好像独显比较爱坏 其它问题好像比较少出现

网友:
这款机器 现在少修了 很少了 。。

网友:
楼主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呀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向你学习

网友:
能修出来就是积攒经验 细节出关键

网友:
是什么问题引起的你找到了吗
‘

网友:
故障千奇百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