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楼主(2016-08-28):
联想Y450  在BIOS设置里面,键盘能用的了,但进入PE之后,一个键都按不出来,进了系统也是一样。。。

网友A:
先简单的处理下,搞下BIOS 。。。 你外接USB键盘能用不? 你这个是不是进 PE死机误认为键盘爆掉哈啊?

网友:
刷BIOS应该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简单的处理下,搞下BIOS 。。。 你外接USB键盘能用不? 你这个是不是进 PE死机误认为键盘爆掉哈啊?

USB键盘可以用,就是内置键盘,在BIOS设置里面可以用,在PE里面,和系统里面用不了。。。USB外置键盘,一切就正常。。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干EC   就这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