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的时钟怎么找呢?这个的时钟在哪?内置么

楼主(2016-08-28):
如图啊: 32.768的在哪呢。和南桥共用么,如果南桥发来,那么接收的引脚是?

网友A:
是不是没找到ec时钟的就理解成  自带。。。

网友:
图不是太清楚,是77脚的RTC_CLK么?桥发来的?

网友:
现在好多都没有独立的晶振了

网友:
  这个要看电路图了

网友:
有的由南桥提供。

网友:
大师说我来学习

网友:
迅维远程培训适合你,比你在这里一个个问效果要好很多,9月1日就要开课了,哈哈

网友:
现在大部分都集成了,,

网友:
第八脚我看到一个时钟的开启信号

网友:
看看8脚去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找到ec时钟的就理解成  自带。。。

现在很多新机器都看不到EC的单独晶振了,都是和桥共

网友:
芯片什么型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