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宏基S221HQL显示器用了几分钟屏闪怎么回事

楼主(2016-08-28):
  宏基S221HQL显示器用了几分钟屏闪怎么回事,不知道是升压板的问题还是LED灯条问题,不知道大家有谁修过

网友:
换套件,一次性解决,不纠结

网友:
闪屏 检测背光电压是否稳定 包括 en 和adj

网友:
是LED的吗     在闪的时候  测下电压  看有没有电压在跳的

网友:
改个通用的测试下。

网友:
换通用的LED高压板试试

网友:
有外接变压器的话先换个变压器试试也是可以的

网友:
用一个好屏试一下,,,

网友:
我修过一个别的牌子   也是两三分钟开始闪   经测试是恒流版有问题   灯条没事!

网友:
该通用板试

网友:
背光35V电容法换掉

网友:
LED负载不一样 保护

网友:
看看灯珠有坏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