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e540亮机bios,我刷了一个,好了,但是两天后返修,头疼

楼主(2016-08-28):
谁有e540亮机bios,我刷了一个,好了,但是两天后返修,头疼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7073-1-1.html楼主有没有刷这个呢。你的情况有可能不是BIOS问题哟。

网友:
上次修了一个g470   也是刷bios返修      最后加焊显卡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试吧

网友:
楼主加焊南桥吧,应该是你吹bios的时候预热了南桥不用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