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的ec_lid在哪?是???

楼主(2016-08-28):
93脚LID591????是lid么?我搜索LID只有三个选项,最终引导到这里。然后,这个方框的家伙,怎么看怎么就是一个mos管。LID是开光啊,或者是霍尔元件的感应啊。。。。这里上面蓝色字标示:亮度调节云云。。。。我知道的lid在机器工作后,如果为低,也可以关闭背光的。也算解释的去。。。
但是,这里ec的lid真的是在这里么??

网友:
看来是刚学笔记本维修的吧。 可以去报课程

网友:
期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
这就是一个霍尔元件啊  楼主

网友:
应该是的,

网友:
找个图纸看一下撒  着机子好像有图

网友:
霍尔传感器&背光灯开关,图纸中已经注明了

网友:
不会的话就不要瞎搞@

网友:
位号MR1就是这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