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EC有没读取bios来配置脚位?

楼主(2016-08-28):
我能看出ec带不带程序。。。但是如何判断ec有没读取bios来配置脚位呢。可以避免盲目的刷bios啊~~~~
刷BIOS

网友:
怎么看带不带程序。。

网友:
测一下BIOS有没有波形 就知道了,

网友:
BIOS的波形应该是一个持续的稳定的,如果发现没波形,或者一直重复一段波形说明有问题,

网友:
只能测波形了 没别的办法

网友:
有些示波器可以看。

网友:
楼上的,是不是测试在待机情况下。bios的第一脚?

网友:
不同的机型 如何知道 飞线的脚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