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修映泰at790xe 多故障

楼主(2016-08-28):
  之前也没打算发帖,其实也没把握修好,所以图是之后拍的。小白发帖,大神轻喷!!

  板号:ta790xe  6.0    朋友的板坏了,我就拿来练手了

  到手是没复位,测供电,内存cpu都没有,好吧查时序,先内存--CPU--桥,查图纸s3信号如图: Q13b级为低电平,C级也为低,拆掉Q13,故障不变,C级还是低,量排阻上面5V正常,换103排阻,呵呵有复位了。

  上u上内存,跑马了,最后到00,试了几次,突然CPU供电一缕青烟,赶紧拔电,然后测了下第一组上下两管都烧了,好吧换管子,然后打阻值,似乎正常,小白不懂的有很多,然后不敢上U了,开机还是第一组发烫,然后然后又烧了,然后电源驱动也一起换,还是很烫,但是电压正常1.2V,刚说了小白不懂,没招了,上U试试,嘿,上U没事,可以跑马,但还是很烫,只是没烧而已。

  还没玩,上显卡吧,显卡风扇转,显示器没反应,怎么回事,后来才发现显卡后面有一个八角IC好像被撞了,歪的,还掉了一个电阻,先把IC扶正,查IC是一个存储芯片(不是BIOS芯片但引脚定义差不多)确定电阻是10K的,找一个装上,上显卡开机,好了终于显示了,小白那激动啊

  但是冷机可以开机,过一会就死机,然后挡代码38,,,,,,怎么办?上【迅维】查很多说是显卡,难道显卡还有问题?但有时可以进系统啊,刷BIOS吧,刷了还是一样,????

  偶然手碰到南桥,有点烫手,回想一下冷机一般可以点亮,查南桥供电,
南桥供电由内存供电经Q30 所得,测得为1.86V,明显偏高,仔细看了,Q35为1.83V正常,Q30也是1.86V,两个管子在一起,

  测LM324第5脚6脚都为1.22V正常,继续查6脚OVLTD,

OVLTD分别经过三个电阻到IO的20,21,22脚,这三个脚应该是调节南桥电压的,测IO端三个脚都为低电平才0.4V,怎么办?想来想去,决定割线,反正这板朋友也没打算要了,

然后然后然后每次亮机,也不会死机了,

小白第一次修板,也是第一次焊接,大神轻喷,
最后感谢【迅维】,和各路大神,没有你们的帖子和资料我也不可能修好这张主板,所以我就发了这贴,希望和我一样的小白继续努力,
加点分吧,谢谢!!!

网友:
最后两张图传错了,第一次发图片,见谅

网友:
供电问题一般比较好修。

网友A:
楼主好技术,看来要提高技术才行了

网友B:
你以经不是小白了  鉴定完毕  加分鼓励发贴

网友C:
第一次修板与焊接就能把这板修好了,楼主太谦虚了吧。肯定功底不浅

网友D:
好手段,叫我一定查不出来,换板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手段,叫我一定查不出来,换板了,学习了

小白修板,不要见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修板与焊接就能把这板修好了,楼主太谦虚了吧。肯定功底不浅

没有没有,差点没把板搞报废,真的,所以说【迅维】帮了很大的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以经不是小白了  鉴定完毕  加分鼓励发贴

谢谢版主加分,会继续努力的,也希望【迅维】越办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技术,看来要提高技术才行了

潜水一年了,天天看帖学习,第一次修,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
技术太牛逼了!

网友:
电路分析不错

网友:
很强大了,楼主,修得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