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1SE 2.0

楼主(2016-08-28):
客户说机子摔过之后不亮了,上机0.85 不动 拆机看到显卡螺母脱落 以为是显卡故障,上BGA 故障依旧,刷了BIOS 也一样,我记得这个机子好像就是 显卡坏了就不跑马但记不太清楚了,有知道的大神说下,确认下就发个显卡回来了,在线等急急急

网友A:
没人能告诉你就是显卡问题  怀疑的话可以将显卡拆下来看能不能跑码  不是的话重植回去也没事

网友:
摔过的,可能会掉点的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人能告诉你就是显卡问题  怀疑的话可以将显卡拆下来看能不能跑码  不是的话重植回去也没事

我记得这个机子是先检测显卡才跑马的,拆下来显卡没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这个机子是先检测显卡才跑马的,拆下来显卡没意义

没有哪台机器拆了显卡不会跑码的  好好学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