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943NW 驱动板故障

楼主(2016-08-28):
今儿接到同行的一台三星显示器,故障是不开机,拆开后测电压全部正常,电源板高压部分已经烧黑,一开始怀疑是高压包的问题(之前遇到过),卸下来上电,无果= =  接下来就上迅维看了看帖子,好多都是刷程序就好了,于是吧24cs0拆下来刷了一下,果然开机,但是屏发红(灯管没事),然后就把25l1005拆下来刷了一下(原程序备份了),刷完后上电 电源灯闪 没有背光没有图像,这下坏了= = 果断把原程序刷回去,还是无背光无图像, 这下就搞不懂了- -进展到这就停了, 师傅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我是完全没有头绪了= =

网友A:
刷程序一般不会或大故障的 慢慢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程序一般不会或大故障的 慢慢排查

不太了解驱动板电路= =

网友:
检查一下,供电正常吗?先把去高压板的电断掉,先让驱动板这边正常。

网友:
还是先把高压的供电  断了  改个通用的高压上去 再看看情况

网友B:
有的943的程序不对会红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943的程序不对会红屏的

还会这样啊?没遇到过呢,又学了一招

网友:
还没碰到这样的情况.无能为力.

网友:
高压油问题吧

网友:
高压油什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