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子显示器型号为E2419G程序。

楼主(2016-08-28):
今修到杂牌子显示器型号为E2419G显示器一台,除叛故障为不通电!插上电源指示灯不亮,按开关无反应,拆机量的显示器各电压正常。按键功能正常,怀疑是程序或晶振坏!由于这个机器是杂牌机,没有程序,所以先换晶振,换上后故障依旧。后来自己找了一个其他24寸的显示器程序,改写下脚本刷机后亮机正常!由于这个显示器没有程序,所以把程序分享给大家。

良品程序,放心刷!

网友:
这个是主板!

网友:
长城授权的显示器,和长城显示器一样,程序故障率高。

网友:
我关注得是改写脚本这一块

网友:
这个不是杂牌呀,是长城的

网友:
能否发下你是怎么改写的脚本么??学习下!

网友:
数据问题 还是挺多的 售后称之为 软体

网友:
楼主能否把怎样改写脚本发出来啊  谢谢

网友(2017-05-14):
三楼是什么东东?
那个圈子转半天都不出来?

请教你改写的脚本是什么? 怎么改法?
脚本通常在网页设计中用的比较多,数据中多为二进制或十六进制,向你请教怎么改,改哪部份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