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八声报警

楼主(2016-08-28):
最近修了两台dell 的本子,都是I5系列,cpu,集成的。故障一样都是八声报警,刷了bios ,加焊显卡,有时候好用,有时候有报警,有修过该故障的朋友,给点经验。
cpu
显卡

网友:
屏线松了把 老兄!8声报警 不一定就是显卡问题。是没有检测到屏!

网友:
加焊显卡 7声加焊北桥

网友:
八声一般是显卡坏了,DELL 的常见啊,DELL 的屏线和屏容易也会引起八声报警啊

网友:
现在集成度很高得板子,建议多刷几个BIOS试试。。。

网友:
先排除屏线 屏

网友:
兄弟你可以试着开机,按住d键不放,要是屏幕有显示就是显卡的问题,没有的话就是其他的问题了!

网友:
八声 屏 屏线 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