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灵越14-3421

楼主(2016-08-28):
上可调电源跑0.8A,响4声 什么问题 刷BIOS 无果 接下来还有什么会导致这样的,

网友:
一般是北山桥或者显卡吧

网友A:
有个报警声对应故障表,你自己去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报警声对应故障表,你自己去对一下

表格在哪

网友:
给你了,你自己看吧

网友:
有些是低压版内存 注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