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今天接到一个IPAD air不充电故障

楼主(2016-08-28):
如题,问下如何快速判断IPAD是尾插问题(焊的排线很难当场更换)。还是充电电路。有什么测试工作条件吗

网友:
联机码? 不联机你换尾插,联机不充电,不一定就是尾插的问题 PMU ,CPU ,充电管  ,USB控制管自己慢慢查去吧

网友:
不充电需要慢慢查,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电池坏了吧

网友:
电池断电重新拆装一下就好了。。。

网友:
好好在网上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