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下面一半没显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8-28):
是屏坏了还是屏板坏,还是屏线问题。有人说什么TAB坏了,排线中间长条型的是IC?叫什么COF?它挂了?有10条排线,怎样判断是哪几条坏了?

网友:
没一下  逻辑板上的供电都有没有    看着应该是  液晶屏边上的芯片那边供电没到位  不过这玩意可不是那么好修得

网友A:
这个屏没有弄得价值了。关键是弄不了我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没有弄得价值了。关键是弄不了我们

供电都正常的,就是想弄清楚是哪里坏了。

网友B:
  COF(Chip On FPC)也COF:将IC固定于柔性线路板上
  TAB (Tape Automated Bonding)卷带自动结合,有被称作TCP(Tape carrier package)
简单理解就是将多个COF以卷带形式相互连接在一起,方便批量自动化作业;
TCP:带载封装.在形成布线的绝缘带上搭载裸芯片,并与布线相连接的封装。

网友:
换屏又快又好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   自己研究还行   要维修的话成本不如换屏

网友:
貌似还有竖亮线

网友C:
这个是屏坏了,你没压屏机器就没得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屏坏了,你没压屏机器就没得修

屏坏?不是屏线上的什么COF芯片坏吗?我知道要压屏机,就是想搞清楚具体哪个地方坏,怎样判断。很多少将屏板和屏线的故障都笼统归结为屏坏,外行这样说可以,搞维修的这样说就太笼统模糊,太不敬业了。

网友:
屏坏了放弃吧

网友:
从来不修屏,也不研究屏电路,直接放弃

网友:
这样的只有练练手了  屏完了

网友:
屏挂了 不用搞了

网友:
屏挂了,别研究了,有时间还不如修几块板,即使修好也用不常!!!没有专业设备是不行的

网友:
楼主的认真劲值得学习。

网友:
屏坏了 这个不好修

网友:
很明显的,是屏坏了,。。。

网友:
这东西从未修好过

网友:
屏坏了  换屏吧

网友:
直接放弃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OF(Chip On FPC)也COF:将IC固定于柔性线路板上
  TAB (Tape Automated Bonding)卷带自动结合,有被称作 ...

从这段解释看,TAB、COF不是一种物品啊,正确应该是一种动作。为什么很多人将TAB、COF说成是某一种元件呢?直接说屏线或者屏线上的IC不就懂了吗?学别人搞什么歪文,弄成笑话都不自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从这段解释看,TAB、COF不是一种物品啊,正确应该是一种动作。为什么很多人将TAB、COF说成是某一种元件呢 ...

不要抠字眼,知道古人说的“象”或者说“像”什么意思么?我也是复制别人的解释,理解不理解是你的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要抠字眼,知道古人说的“象”或者说“像”什么意思么?我也是复制别人的解释,理解不理解是你的事

我知道你是复制的,说的不是你。如果这段英文的含义是对的话,那些将TAB和COF当成一种元件或物品就真是闹笑话了。

网友:
屏坏了,具体哪里坏了只有测试了才知道

网友:
这种修不好的

网友:
屏坏了就是坏了。还需要定位具体哪里坏啊??已经确保不能修了还折腾,,网上会睡不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你是复制的,说的不是你。如果这段英文的含义是对的话,那些将TAB和COF当成一种元件或物品就真是闹 ...

COF(Chip On FPC)可以理解为将IC固定于柔性线路板上,也可以理解为chip(芯片)on(在....之上)FPC(柔性电路板)上的一种组件

网友:
这个一般知道故障原因,也知道故障位置,但没有设备也是修不了。是

网友:
屏幕坏掉的。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拿来做备用屏吧.

网友:
只能换屏了,

网友:
面板坏了,没的修,放弃吧,有时候换灯管拆面板时容易把软排线碰坏,坏了就横道竖道。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也是这样。是屏坏了

网友:
逻辑板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屏坏了 没有研究价值

网友:
液晶屏本身坏了

网友:
有时间 重焊下TAB 试下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 我都懒得拆机

网友:
屏坏了肯定,一般是不值得修了

网友:
屏坏,直接换屏。

网友:
这是模快坏了~!

网友:
这是屏本身的事

网友:
屏挂了吧 这样应该不好修

网友:
还有坚线,这屏还要修吗

网友:
扔了吧   除非找人压屏了  代价有点高

网友:
逻辑板相关联故障,属于核心技术,想学会,不容易,因为少有透露。

网友:
这个没什么维修的价值

网友:
            这也能修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耳朵短线了     我以前看他们飞过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坏?不是屏线上的什么COF芯片坏吗?我知道要压屏机,就是想搞清楚具体哪个地方坏,怎样判断。很多少将 ...

屏自然损坏的少,绝大多数都是人为不小心撞伤,摔伤的,你这个可能是不小心摔过而损伤的

网友(2016-10-04):
这种情况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没有专业的工具  还是别浪费时间精力

网友:
屏坏了 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