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70s 通病故障

楼主(2016-08-29):
       今收到客人一台DELL 270s,板号:478VN REV:AOO
       故障:开机通电不显,拔掉内存滴滴响,插上内存检测卡   卡14.
       解决:据说是bios通病,先刷bios,论坛找不到270s的bios ,论坛有人说660s的板号一样,就刷了660s的bios,于是花费少少分下载回来,刷了上去通电,跑码了,问题解决了!!!!

DELL voston 270S .zip

网友:
这特殊的机器  下来备用,肯定有需要的

网友A:
有的板号一样是可以通用的记得当年把清华同方刷成了海尔的LOGO。

网友:
卡代码一般第一都是看假负载条件 第二就是刷BOIS

网友B:
这两个板孑,是一样的吗

网友:
有时代工不同的厂家,板是一样的。

网友:
学到了 原来这两个板子的bios可以通用。以后遇到就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板号一样是可以通用的记得当年把清华同方刷成了海尔的LOGO。

:lo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板孑,是一样的吗

外形来看是一样的

网友:
是的,好多的板子都是可以通用BIOS的

网友:
bios还能代用  牛啊

网友:
移花接木之

网友:
型号不一样 用的板子是一样的

网友:
本多板子只是名字不一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