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1466苹果开机超级慢解决办法

楼主(2016-08-29):
求a1466苹果开机超级慢,接到一台苹果,结果进苹果系统超级慢,进苹果u盘也是超级慢,求助

网友(2016-10-04):
一样的问题?同求?

网友:
我也是一样 ,解决了吗

网友:
求结果,我的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6-11-12):
触摸板.你把触摸板拆了 就好了我原来遇到过 是触摸板进水 导致的

网友:
我的也好慢有解决吗

网友(2016-12-14):
触摸板  或者换键盘

网友A(2017-01-18):
换电池,解决了无数台。

网友B(2018-02-27):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解决了无数台。

把电池拔了,不管开机还是进系统都是特别慢,也是电池的问题吗?

网友C:
you have old bios send here now for fixing probleme...

网友:
引用 网友C:
you have old bios send here now for fixing probleme...

It doesn't matter to BIOS. It's the battery proble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电池拔了,不管开机还是进系统都是特别慢,也是电池的问题吗?

必须要电池,不用电池开机一样会慢。windows系统不受电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