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导通时c-e通,B——E也通么?

楼主(2016-08-29):
我以前都是一直理解CE或者EC通。不过我给他理解成EC是一根导线了。管他谁到谁通。就好比mos管的D——S。也就不存在疑问了。。。可认真看书,书上写了:BE也通。。。。。BE也通么?????请教下。

网友:
是的  形成两个回路

网友:
B--E 先 导通  才到C   E  导通

网友:
BE就是一个开关、相当于MOS管的G极、控制CE导通(MOS管的DS导通)、用小电流控制大电流、、

网友A:
B这里的小蚂蚁,带着C这里的大蚂蚁一起跑到E去。前提是B这里的小蚂蚁已经发育了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B这里的小蚂蚁,带着C这里的大蚂蚁一起跑到E去。前提是B这里的小蚂蚁已经发育了

哈哈。。。哈哈 。。

网友:
BE是一个PN结,只是加正偏电压而已

网友:
主要的是C E导通吧

网友:
进来学习了基础

网友:
没有考虑过,只在意它的的导通条件

网友:
BE小电流控制CE大电流

网友:
进来学习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