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4成功维修案例

楼主(2016-08-29):
     同行送来一小米4客户要求保资料,所以要求在修手机的时候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不可以刷机!手机一撂就走了。维修步骤:
     1.可调电源调至5V。将USB线插进手机发现可调电源显示充电电流98ma,手机充电指示灯亮黄色。
     2.测电池电压。   按开机键无反应,万用表测得电池电压2.6V
     3.测上电是否漏电。  红夹子夹正极黑夹子夹负极主板不漏电。
     4.试按开机键。   由于电池电压太低,将可调电源电压调至4.2V直接在vbat相通点焊接一条线用来开机。PM8941开始发热但并没有达到烫手的地步,怀疑电源芯片坏。
     5.某淘买钢网。  手上没有钢网A7  A8CPU钢网又没法使用PM8941的焊盘点是交叉型的不对称,到了晚上同行上门问维修结果,说明情况后他回去告知客户等2天。
     6.更换PM8941、PM8841.    在国产堆里面找到一块三星主板,上面有PM8941  拆掉焊在小米4上面,情况依旧,国产手机框架结构不大又将PM8841换掉,情况有了明显变化,充电情况和上面一样,按开机键发现U603烫手,心中窃喜!用风枪取下在显微镜下面看见上面写的是QM4,在原理图上找到是U603。
     7.   再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手机也不充电了,怀疑QM4可能是好的,再说原理图上显示QM4类似场管,想着这玩意肯定不会轻易坏,当时有点泄气了,因为QM4供电有CPU的如果对地了不是什么好事,烧机试了下QM4旁边有个芝麻大点的小电容开始冒烟,心中窃喜!直接用镊子将它掰掉,装上QM4又装上主板插上USB线可调电源无电流变化,3秒钟手机指示灯黄色亮起,立马回头看可调电源电流从300+ma跳到780ma左右了,手机屏上面也有显示了,到此手机修复!  维修累修机的时候根本没有心思说边修边拍照,可能是为了解决 问题大脑容不下其它事情了,没上图!昨天晚上坐车回家,办孩子上学的事顺便分享一例!

网友A:
就是说PM8941也没坏呗?就是小电容惹的祸?

网友:
最后居然是个小电容若的祸

网友:
电容短路了看不见电流待机时会变大了吗

网友:
修手机还可以 现在电脑都少用了

网友:
就是原件太小啦,不好查啊

网友:
确实受到启发

网友:
都得配着图纸点位才好修  不像电脑还能跑线路

网友:
手机的话看来也挺难得。我以为手工搞定就差不多了。。

网友:
现在元件太小,不好往上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PM8941也没坏呗?就是小电容惹的祸?

是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跟换,这是排障的过程。。。   如果超能力,念咒就知道是哪里坏了就爽了

网友:
都是一个小电容惹得祸

网友:
请问电流表电流怎么调,安泰信aps3005s,调最大就可以了吗?

网友:
对付短路,烧机确实好用

网友:
说实话,开机了电流还是偏大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的

网友:
请问一下什么是烧鸡?还有5V电源会不会太高了?谢谢

网友:
楼主都怀电源坏都不量下周围电容

网友(2016-11-03):
论坛严管,请不要单独以图片形式回帖,请写些有意义的文字回帖!

网友(2018-01-19):
是怎么烧机,一直通电观察还是微加大电压试?

网友:
这个只有先学习下  下次再用 谢谢

网友(2018-03-03):
查问题是最难的   我有种害怕苦难的情绪   致命的弱点

网友:
楼主在电源发热不烫手时,若尝试松香烟雾大法,不知道是不是可解决问题

网友(2019-03-03):
这个小问题真不好查,感谢分享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
厉害了,思路与手工都很好,学习了~

网友:
我的小米4至今还躺在盒子里,手机屏幕突然就不亮了,能开机,能屏幕解锁,就是屏幕一点反应没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屏幕坏了么

网友:
烧鸡不会把板子烧坏吧,烧坏就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