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S200E进系统卡WINDOS那里

楼主(2016-08-29):
如题,机器来的时候有时可以开机,有时开机死机,就是在BIOS里面移动快了也会死机,有时开机有背光没图像,有时就是卡WINDOS那那里,问题不定,这个还没有修好,下午又来了一个一样的机器一样的问题,在论坛上看了一下,也没怎么说。那这样的问题必须要修出来呀,这可是两个机器修,修好一个就好了两个
问题是加焊南桥可以正常进系统,但是用不了10分钟,死机重启又不行了,加焊CPU后同样能用10分钟,但是能进的时候发现CPU电压有波型,上下跳还有毛刺一样的杂波,于事,在CPU电压那里加了一个2.5V的电容,问题解决,另一台也是同样的问题,如果这机器有通病,我拍了个图片,希望对朋友们有用,

网友:
钽电容的 位置 还有一个···············上 钽电容不是 更好点吗? 这种固态 也会出毛病·····
遇到这样的 我也是  先加焊 CPU的 主供电芯片·  再  全板 补电容·········

网友:
是偷工减料的原因吗

网友:
这个机器温度太高了,供电变质所致。LZ无私奉献啊

网友:
用几年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啊   值得学习 借鉴一下

网友:
运行电流大些供电就不正常,电容质量变了

网友:
通病不能通治,还是要跑线路的,活学活用!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杂波我的万用表搞不定它呀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

网友:
学习了  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
原来是这样哦 呵呵

网友:
喔就加了一个坦电容

网友:
原来这些都是电容导致的啊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换一个电容呢,这种会不会返修呢

网友:
谢谢,CPU电压不稳引起的 吧

网友:
电压不稳吗

网友:
不定时死机、掉电、重启的多数都和CPU供电有关的

网友:
看来买个示波器是非常必要的,可惜现在还没钱

网友:
华硕偷工减料引起的!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长姿势了  以后没波波的情况下 我试下补几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