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手机为何没有温度、湿度传感器?

楼主(2016-08-29):
请问:手机中众多传感器,为何没有温度、湿度传感器?

手机中已有加速度传感器、磁场、近距离、陀螺仪、光感、压力、重力、线加速、旋转矢量、方向、Step Counter等等传感器,增加个环境温度、湿度传感器有何影响?

网友:
要这个有什么用呢?

网友:
一个热敏电阻就可以做成温度计,很有用处。

网友:
如果机身有发热,测出来的温度就不是环境温度了。

网友:
温度传感器肯定有,而且不止一个。但测量环境温度不行,因为机身有发热。

网友:
是啊 机身温度有感染 所以应该也不准确

网友:
都是大侠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可用红外线温度测试传感器呀。这么实用的功能没有,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