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p cq40键盘灯闪四下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6-08-29):
HP CQ40 Intel LA-4103P版号的BIOS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E0NjE5Nnw4ZmRkOGUwMTNiOWNhMGU4MmRhZjk4YjllNjQ4M2FkMnwxNzc4OTc5MzU3&request=yes&_f=.rar

网友A:
重新传一份上来啊,顺便传个亮机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传一份上来啊,顺便传个亮机图

本儿已经发走了,明天用单位电脑传吧,BIOS数据都在那台电脑里呢,找了好几个版本儿的才刷亮机

网友B:
打BIOS ,打好的????????????

网友:
刷bios能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BIOS ,打好的????????????

对,CQ40碰见好几个了,都是BIOS的问题,也算是通病吧

网友:
我的是刷好的,你试试吧,有的问题症状一样,原因不见得一样

网友:
我自用的一台CQ40,,,要热身半小时才能点亮,,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自已搞不好,,将就着,能看点位就行了,,,一直没解决办法

网友:
修机思路不错!加分支持下!

网友:
不错,正好需要

网友:
想这些问题的话没示波器的话真的容易误判啊

网友:
。。。好乱u啊

网友(2019-05-03):
好用。看来的确是通病!原来跑0.7-0.8反复跳。一刷就好。

网友:
这个应该算是通病了,有的把内存拔掉按几下开关键就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