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恢复XP“显示桌面”按钮

楼主(2016-08-29):
  有些快捷键的运用使得电脑用起来格外方便,但如果不小心删掉或者不知道他放哪里了,那该怎么办呢?
  “快速启动”栏中的“显示桌面”按钮不同于一般的快捷方式。如果不小心删除了“显示桌面”按钮,那么按照一般的方法是不能够恢复的。
  要恢复“快速启动”栏中的“显示桌面”按钮需要采用如下所述的方法。
  打开“记事本”程序,在其中输入如下内容:
  [Shell]
  Command=2
  IconFile=explorer.exe,3
  [Taskbar]
  Command=ToggleDesktop
  然后把这个文件保存为:“Show Desktop.scf”,必须确认文件名和双引号中的一样。然后把保持的Show Desktop.scf文件复制到:“Cocuments and Settings用户名Application Data 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Quick Launch”目录下。其中你需要把“用户名”替换成你需要恢复“显示桌面”按钮的用户名。
  有些误删的文件或者按钮都是可以恢复的,只要你用对了方法,所以大家还是应该多多去看看教程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