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不用密码进入XP系统

楼主(2016-08-29):
设置登录密码是为了保障自己电脑的安全,但是登录的时候难免因为有了密码而显得麻烦,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不用密码快速进入XP系统呢?

  方法一:

  (1)启动电脑,使用DOS启动盘(比如:Windows 98启动盘)进入纯DOS状态。

  (2)在DOS提示符下,根据下面步骤操作:

  cd (切换到根目录)

  cd windowssystem32 (切换到系统目录)

  mkdir temphack (创建临时文件夹)

  copy logon.scr temphacklogon.scr (备份logon.scr)

  copy cmd.exe temphackcmd.exe (备份cmd.exe)

  del logon.scr (删除logon.scr)

  rename cmd.exe logon.scr (将cmd.exe改名为logon.scr)

  exit (退出)

  (3)重启电脑,在登录等待画面出现后静静等候,如果没有修改屏幕保护时间,大约10分钟,系统就会自动启动登录屏保程序,可是由于Logon.scr已经由cmd.exe代替了,所以系统就启动了cmd.exe,进入命令行提示符状态。

  (4)这时,我们可以使用命令:net user password来修改密码了。

  假设有一个超级管理员的帐号是Admin,希望重新设置其密码为admin,那么可以使用命令:net user Admin admin,回车后即可更改密码。

  (5)接下来,想不想进入桌面系统看看硬盘上面的东西呢?在命令行提示符状态下输入Explorer命令试试看,是不是很顺利地进入了Windows的桌面?

  系统之家小提示

  如果你有一个普通用户帐号,利用上面介绍的方法稍作改动就可以把它变成超级管理员Administrator帐号。

  备份logon.scr和usermgr.exe,将第二步中的cmd.exe全部换成usermgr.exe,然后重启,静静等候,这时出现的不是命令行提示符,而是用户管理器,这时我们就有权限把自己加到Administrator组了。

  方法二

  由于Windows XP在安装过程时,首先以Administrator默认登陆,有不少朋友没有注意到为它设置密码,而是根据要求创建一个个人的帐户,以后进入系统后即使用此帐户登陆,而且在Windows XP的登录界面中也只出现这个创建的用户帐号,而不出现Administrator,实际这个帐号依然存在,而且密码为空。

  知道了这个原理,你可以直接正常启动,在登陆界面出现后,按Ctrl+Alt,再按Del两次,即可出现经典登陆画面,此时在用户名处填入Administrator,密码为空即可进入,接下来,就可以进入“控制面板”的“用户和密码”,修改你想要修改的用户的密码即可。

  密码过期前显示信息提示

  预设的情况下,Windows XP会在密码过期前14天显示信息提示使用者。如果要更改天数,可打开“注册表编辑器”,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Winlogon],双击右侧窗格中的“PasswordExpiryWarning”双字节值,根据你自己的需要设置提前提示的天数。

  从待机状态恢复时不输入密码

  打开“控制面板”→电源选项,点击“高级”选项卡,然后将“在计算机从待机状态恢复时,提示输入密码”前的对勾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