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奶牛,型号NV52L,AMD处理器,版号LA-8331P开机定LOGO,求助!

楼主(2016-08-29):
美国奶牛,型号NV52L,AMD处理器,版号LA-8331P开机定LOGO,求助!无明显进水痕迹和摔过的迹象!
刷过BIOS程序,也更换过BIOS芯片,故障依旧,求指点!按F2也无法进BIOS设置界面。请问此机器有无通病,如下图!

网友:
奶牛宏基 这个牌子很少见,,,,,,,,

网友A:
你有你没有把外设全部移除

网友B:
看一下USB口,把所有的外设都拿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USB口,把所有的外设都拿掉

没接任何外接,裸板开机也测试过的。检查了USB接口那些没发现异常,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USB口,把所有的外设都拿掉

没接任何外接,裸板开机也测试过的。检查了USB接口,和耳机接口那些没发现异常,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你没有把外设全部移除

没接任何外接,裸板开机也测试过的。检查了USB接口那些没发现异常,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加焊一下桥

网友:
你假焊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USB的数据是否正常?,供电有没有?声卡网卡有无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有你没有把外设全部移除

是集显还是独显 如果是集显用风枪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硬盘拆了没,硬盘坏了也爱出这个问题

网友:
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个人觉得南桥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卡LOGO 好多问题··一个一个排除咯

网友:
所有的外设都拿掉,看看吧

网友:
最后修好了没有呢

网友:
裸板测试下,如果还不行就有可能是桥的锅了!

网友:
AMD 的桥 可以加焊一下试试 另外COMS电池电量足不足?

网友:
主板的图纸呢?风枪绕一下显卡和北桥看看

网友:
裸板测试下,一定要去掉所有外设。多数是硬盘,键盘,USB引起的。

网友:
可以先拿风枪加热一下桥看能过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集显还是独显 如果是集显用风枪加焊显卡试试

急显加焊显卡???? 急显哪来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急显加焊显卡???? 急显哪来的显卡?

独显有吗 加焊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太奇葩了  我上回弄了一个 今天显示明天不显示  没有弄

网友:
这个奶牛看起来还不错,没修过

网友:
先排除所有外设

网友:
卡logo还是已经死机了要分清楚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个板 电流1.6左右来回跳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个板  电流1.6左右来回跳,BIOS刷了  故障依旧,不好整

网友:
这个牌子我们这里根本修不到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键盘坏了,骚年

网友:
今天我刚好遇到一个这个牌子的,开机就是不引导,,,后来刷BIOS就好了,楼主可以多刷几个BIOS试试

网友:
牛奶这牌子还是头一回听

网友:
先拆 读卡器芯片 在拆网卡 在拆声卡试试不行只能查南桥那一块了

网友:
排除外设 桥的问题打

网友:
这个本能改集显吗   看看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
换南桥还有这机器35V系统供电电容爱坏尝试更换

网友:
南桥,更换南桥

网友:
你的修好了没? 我是换了桥变成这样了,反正就是BIOS进不去,

网友:
取下网卡 声卡看看会不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