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6plus进水,开机电流0.07不动

楼主(2016-08-29):
新手求助6plus进水,按开机键电流0.07不动,确定整个主板已经全部烘干.求思路..对iPhone手机电路不杯很了解,望大神指导

网友A:
待机电压可正常?没有就先把待机电压搞出来啊,一步一步来呗。进水重点检查可有腐蚀的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压可正常?没有就先把待机电压搞出来啊,一步一步来呗。进水重点检查可有腐蚀的原件。

板子确定没有腐蚀

网友:
先把待机电压搞出来,一步一步走,按时序看看

网友B:
70MA,查总线和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70MA,查总线和复位。

总线和复位在图纸中英文缩写是什么,和笔记本的应该不一样吧,麻烦版主告知一下

网友B:
R0302和R0303两端正常有1.8V,这是总线 。这里复位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R0302和R0303两端正常有1.8V,这是总线。这里复位测试

老大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70MA,查总线和复位。

牵涉到专业知识,和你的故障是属于复杂型,需要专业手机知识

网友C:
70ma是不是可以刷机看下报错代码

网友:
电源估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R0302和R0303两端正常有1.8V,这是总线。这里复位测试

谢谢版主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70ma是不是可以刷机看下报错代码

开不了机,能刷吗,怎么刷

网友:
不知道,学习了

网友D:
肯定是总线问题,I2C,I2S,UART,SPI。。。等等各路总线你都查一查,线路上的电容电阻都查看一下。

网友E:
进水的机器一般都是背光灯控制模块进水腐蚀了导致这个现象 看看侧面如果有腐蚀 应该就是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总线问题,I2C,I2S,UART,SPI。。。等等各路总线你都查一查,线路上的电容电阻都查看一下。

A8坏,有可能吗,这个机器有人说是A8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水的机器一般都是背光灯控制模块进水腐蚀了导致这个现象 看看侧面如果有腐蚀 应该就是他了

A8坏有可能吗 ,有几个人看了下都说是A8坏,心里没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