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开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6-08-29):
客户送来一台iPhone6手机,开机不显示,看电流表跳动正常,但电流比正常机器工作的电流有一些偏高。

  拆机测试显示接口各引脚对地阻值正常,测量显示屏供电正负5.7V无电压。

  更换显示芯片无果,测量发现此电容短路。更换之后,正负5.7V输出正常,开机屏幕正常显示。

网友A:
这好像是通病吧,电容一般爱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好像是通病吧,电容一般爱短路啊

恩恩 是的,互相学习

网友:
是的。恩恩,有好的

网友:
手机也有这类的通病哈,我看来要好好学习了加分鼓励

网友:
思路清楚,秒杀节奏!

网友:
是怎么发现他短路的呢

网友(2019-09-17):
iphone 6 屏幕不显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758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