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纽扣电池上的双二极管,能承受多大电压?

楼主(2016-08-29):
如题,想在万用表上,改装个9v的小电源。就不用担心没电了。加个双
二极管
,来隔断电池和小电源的供电,互不影响。请教下,我随便主板电池上拆个就可以么。那个双二极管,可以承受9V么。。。。
主板

网友A:
危险,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停车坐爱风流晚
你都说危险,又说试一下~~~~喵呜~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危险,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你都说危险,又说试一下~~~~喵呜~

网友:
以前用笔记本电池的电芯改的

网友:
基本都能,你说的承受无非是反压,这些反压肯定过9v了,至于电流,测试仪表电流 耗费也不大的

网友:
可以试一下看看不一定的东西

网友:
试试便知!

网友:
买个可充的9v电池,,直接外接9v变压器,问题就全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