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15R-5521 集成CPU独立显卡 触发有滴滴的声音是显卡还是??

楼主(2016-08-29):
15R-5521 集成CPU独立显卡8显存板号:LA-9101P REV1.0,有刷BIOS好的没??

网友:
戴尔的机器 你要听声音的多少次  才大概判断什么地方问题!

网友:
几声  5声BIOS电池

网友:
要看几声报警!去度娘搜索DELL 报警定义!不过不是绝对的!我就修过5声报警 加焊显卡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