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LA REV.5.0 跑25不亮维修经验!

楼主(2016-08-29):
        该板拿到手后,插上诊断卡,,跑25,停了,,集成,独显均不亮。。去下电池,一看2.2V,,以为电池坏掉,,放电后,换上新电池亮机,,交给客户,,谁知不到十分钟,,客户又找来了,,说没修好,,于是,,换电源,,内存,,CPU,均无果,,去下板子,,又跑25。。。以为BIOS有问题i,,论坛找了5个BIOS刷了都无果,,依然25,,,于是以为桥虚焊。。做桥之后,,等冷却,,,一个小时之后,,确定板子已经冷却,又点,,,悲剧的,,,还是25。。。没办法了,只能取外设,,,先声卡,,还是25,,后网卡,,依然25。。。。头都大了,,,无从着手,,本来i想叫客户换板了,,无所谓了 ,,拿万用表在板子上乱点,,无意中,,点到了32.768的晶振,,奇迹出现了。。开始跑26...4F....亮机了,,靠。。。果断换了32.768的晶振。。果然亮了,,至此,,维修结束!!
        以前只是遇到32.768晶振引起不过内存的,,都是C1,,C3都不跑了,,第一次,,遇到跑到25了,,还是它引起的故障,,见论坛没有想关类似帖子,,于是发表出来,让大家借鉴!!

网友A:
学习了,求教楼主怎么用万能表测量晶振是否好坏

网友:
32.768在AMD的板子当中故障什么都有的,所以这个32.768一定不能忽视

网友:
学习了   楼主你的分好多啊

网友:
华硕没有图纸不好整

网友:
还有有点位图有时候能有用

网友:
晶振的问题有时候也很多

网友:
这个晶振  好像是通病的来着  我记得

网友:
这个故障挺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求教楼主怎么用万能表测量晶振是否好坏

一般就是看下压差,一般用波波看一目了然

网友:
还要看下电池没电是不是有RTC电容有问题

网友:
晶振也会卡代码的啊 第一次看到

网友:
遇到25一般都是拆声卡网卡或者串口芯片好的  晶振也会这样  见识了

网友:
天下之大。 无奇不有啊。 。。这个主板越修。。感觉自己知道的越少。 。有时候凭经验很误事的

网友:
学习了  晶振能引起这么多问题。

网友:
V星的板子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也属捡钱的活了

网友:
故障挺奇怪

网友:
见过跑25的,多半是外设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