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早上刚修好的飞利浦222E2显示器维修实例

楼主(2016-08-29):
早上开门,一个客户抱着一个显示器过来,说显示器有问题,不显示,通电试机,一切正常,客户说在家怎么都不显示,换到电视上就没问题,有时候能开机。于是拔插显示器电源线,终于在一次拔插后不显示,初步判断电源板电容问题。拆机未发现电容怀孕,差各个电压正常,那就先软后硬吧!拿出编程器,找到相应的数据,刷刷的刷上,奇迹居然出现了,画面显示正常!有图有真相,数据附上!

网友:
LZ生意不错啊,一大早就有进账!

网友:
这时程序时好时坏的节奏吗

网友:
有图 有真相

网友A:
两位版主都来了啊,可以给个加精吧!现象就是时好时坏的。怀疑程序就刷了!

网友:
刷了程序就稳定了吗?不会返修吧

网友:
不错 应该LED的吧

网友:
为了多占点分 不拆机就能搞定了

网友:
还是多烤机吧,希望不要返修

网友:
刷个程序要申请加精?呵呵,请说明下理由,     望面色,运气不错,赶紧买彩票。呵呵

网友:
呵呵,楼主思路还是不错的,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
就烦这种时好时坏的  有时一天都没事   有时十几分钟出现三四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位版主都来了啊,可以给个加精吧!现象就是时好时坏的。怀疑程序就刷了!

这个还不能加精,程序问题就加精别人肯定有意见

网友:
需要多多试机哈,因为是时好时坏

网友:
谢谢大家的建议,为了防止再次出现问题,同时把小六角也换掉了,昨天拷机一天没问题,今天可以交工了!

网友B:
稳定吧  我同样问题 返修了

网友:
碰到了246V5L驱动板发烫的,没法,只有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稳定吧  我同样问题 返修了

不知道呢,应该是没事的,试机一天,客户已经拿走了,等一周后再给你们说结果

网友:
很多显示器程序不好找啊

网友:
有程序就能救活好多机器

网友:
不稳定是程序问题?

网友:
客户这几天没有返修,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并不是所有的现象都是刷数据,只有当供电正常的时候,没有什么可查的情况下,只有先软后硬,维修人员千万别死板硬套,相同现象,不同问题,都要靠大家去查找!

网友:
一大早就有进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