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一个新巨 HG2-6400P电源的输出短路维修思路,谢谢。

楼主(2016-08-29):
本人有一个新巨的HG2-6400P 电源,有一段时间没有用。最近拿出来用了一下,大概一天的时间。电源没有输出了。
路线PS-ON 一直是低电平, 电源的输入电容是有电的。
12V, 5V ,3,3V 全部短路。
目测,所有的电容外观都很正常,没有鼓包发黑等现象。。

请教一下大侠们,这个电源从哪里入手呢?
谢谢先。

网友:
如何知道短路

网友A:
用2级管档去打,对地全响了。数值只有10多点

网友:
响不一定短路

网友:
哦, 那有些什么建议呢,从哪里开始查起呢?

网友B:
最好上图才好判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上图才好判读

恩 是的 上图
论坛高手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2级管档去打,对地全响了。数值只有10多点

正常的也是这样..........

网友:
楼主起码说一说都有哪些主要的IC?

网友:
是400W两路输出 我前两天修过一个启一下不启的 内部用的是ML4824控制

网友:
还行不难修的 这个工控机上用的把?我是修服务器产品的这电源不算什么的。

网友:
后级用WT7510控制

网友C:
楼主把问题写明白 和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问题写明白 和图片

我也没有线路图。

电源型号就是跟这个楼主一样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07589-1-1.html

网友A:
所以拿到一头雾水。
目前情况是所有电源无输出, 无5VSTB, 绿线 PS-ON也是0。各位需要些哪些信息呢。

网友:
先将辅助电源弄好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拿到一头雾水。
目前情况是所有电源无输出, 无5VSTB, 绿线 PS-ON也是0。各位需要些哪些信息呢。

楼主 5VSB用的何型号的IC?

网友:
待机芯片像是TNY223的片子

网友:
这个电源像是有BUG易PFC启一下掉

网友:
先把辅助电源修好再说,检查一下保险电阻,tny芯片是否损坏

网友:
3.3V和5V的阻值本来就低,不为0就不是短路,先修待机5V再说

网友:
次级散热片上肖管有没有击穿短路?很难查的,只能拆件解决。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