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览器主页被篡改怎么办?

楼主(2016-08-29):
浏览器主页被篡改怎么办?

  浏览器是大家上网用到的,但是上网时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本来设置好的主页却不知道什么原因被篡改了,变成了乱七八糟的网页。有时候我们改过来以后,又会被篡改,设置不回来,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下面小编教大家一招,帮你轻松解决这个问题。

浏览器主页被篡改怎么办 图1

  浏览器主页被篡改的解决方法:

  1、右击点击【浏览器】图标,打开【属性】。如图:

浏览器主页被篡改怎么办 图2

  2、找到“目标”这一栏,如果后面跟了网址,就把网址删除,再点“确定”;

浏览器主页被篡改怎么办 图3

  3、再按WIN+R键打开【运行】窗口,输入:regedit,回车。如图:

浏览器主页被篡改怎么办 图4

  4、进入目录/SOFTWARE/MIRCOSOFT/INTERNET EXPLORER/MAIN。如图:

浏览器主页被篡改怎么办 图5

  如果发现右侧有被篡改的网址,就双击它,把它的值清空即可。

  5、最后到C:\Windows 目录下 ,找到OEM开头的文件夹, 一般是OEM+数字,把这个文件夹删除。

浏览器主页被篡改怎么办 图6

  这样操作后,浏览器主页就是空白页,可以轻松改回原来的网址啦!

网友:
原来如此  一般都是采用杀毒办法搞定 这个简单 快捷!

网友:
确实如此 感谢

网友A:
你这种办法没有什么效果,就能去除注册表的,假如是驱动级捆绑主页的你能破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办法没有什么效果,就能去除注册表的,假如是驱动级捆绑主页的你能破吗,

驱动绑定的不好破jie,好多下载的系统都是绑定主页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驱动绑定的不好破jie,好多下载的系统都是绑定主页的

网上下载的ghost系统多半是捆绑的主页,主要是IE注册表捆绑,这个好解决,驱动级的捆绑是流氓性质的,主要是 2345 好123这两大链接捆绑现在主流的浏览器,很头痛的没办法解决,我从来不下载ghost版本系统,像楼主介绍的方法已经过时了,太繁琐,我用一小软件就搞定,,,,以前我改过一生锁页就可以把所有被锁定的主页改成自己的这样觉得不好 ,太流氓了我没有用了,毕竟主页是客户的自由的,客户随意设置,

网友(2017-01-09):
引用 网友A:
网上下载的ghost系统多半是捆绑的主页,主要是IE注册表捆绑,这个好解决,驱动级的捆绑是流氓性质的,主 ...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呢亲

网友:
驱动和插件劫持就没办法了。现在都有免杀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