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插电源不显示用电池正常

楼主(2016-08-29):
同行拿来一台Y470说插上电源就不开机了接过机器上电源电流马上变成0.3屏幕白屏黑屏拔掉电源马上自动亮起来了。明显主板问题马上拆机单用电源开机电流停在0.3不动测电压发现L601没有电压查PU601工作条件 4,10脚5V正常。1脚控制1.05V感觉算正常先不管换个芯片没找到RT8209B只有8209E先换上开机显示了完全通用。马上装机从装个系统完全OK了。一直放在边上没管大约1小时看看尼玛又黑屏了和之前故障一样。又拆机难道芯片不良吗在换1个又好了。这次不装机测试发现大约1小时就会黑屏。看了会帖子有人说可能上95831问题于是我又换了还是一样。仔细想想用电池正常适配器不正常就这么个小问题怎么会这么难呢单用电池开机发现PU601的1脚电压为1.4V用电源有时候1.05V不显示的时候为0.8V就这里不一样而1脚的VCCPPWRGOOD来自PU701于是把换下来的PU601换到PU701的位置上在测发现还是一样同样有1.5Vpl701证明芯片没问题了 接着把周边全拆了无果此时火大1小时过去直接把PR601拆了(见图1)从PU701的1脚飞线到PU601的脚完美修复 不知道什么原因用电源拉低了PU601的控制信号这些留给年前人去思考我只管修好就行了

网友:
有可能是板层漏电导致的吧  能修好就行

网友:
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谐社会

网友:
用电池正常, 用充电器不显? 会跑码吗

网友:
无奇不有。。这些故障

网友:
还真是。。。。。。能修好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