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插上硬盘就会卡死机,一直灰屏

楼主(2016-08-29):
苹果2015年A1502插上硬盘就会卡死机,一直灰屏,插上U盘也没有反应,且CPU很烫,
拔掉硬盘就马上显示个问号,插上U盘马上就能识别,CPU也不怎么热
换了个硬盘也是一样的情况,把板拆下来都不能触发,要上电池才可以,可是电池下面都有胶,很难拆

硬盘的复位有,100M时钟没有测到波形,时钟从CPU发出的
有没有哪位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还没过保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个换硬盘的,硬盘还在货运中,机子摔了,到了不知道能好不?

摔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
可能CPU挂了,

网友:
电池换了吧

网友:
厉害厉害啊哈大家玩的

网友:
换电池做什么

网友:
应当是CPU的问题,现在的CPU内置了南桥。

网友B:
拔掉硬盘能进PE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拔掉硬盘能进PE吗。

拔掉硬盘一切都正常

网友C:
用风筒吹可以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风筒吹可以拆吗

吹爆了怎么办

网友D:
我遇到一个,修是WIFI,你先拔了看看

网友:
先换个电池看看。个人感觉应该是cpu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一个,修是WIFI,你先拔了看看

拔了也一样的

网友:
我拆了十台也不止。我拿风枪开200度最大风,电池吹吹,电池背面的掌托也吹吹。然后拿布垫在c壳边缘拿镊子的柄子去翘。怕什么,不会炸的。但是别死吹。

网友E:
不会是硬盘的金手指被抵变形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会是硬盘的金手指被抵变形了把。

没有变形很正常的

网友:
你好,先把CPU焊下,无效就是CPU部分功能丧失就需要更换CPU了,但是这个U不好找

网友:
难拆也得拆啊 没法换U  可以换外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是好找,就是不好换

几温区BG台?我这边用的2温区的,下部温度设置215度,上部245度,这个CPU要下部温度达到210度时上部245度吹30-40秒差不多就可以溶珠了,3温区的话底部稍微调低一点,有些BG台比我的温度低20多度都可以溶,推荐全程手动控制

网友:
修到过这个机器的EC出问题的,是因为硬盘发热把EC给搞脱焊了,重植就好了

网友:
可能U挂了

网友:
CPU 问题大一点

网友:
厉害厉害了敬爱爱我的挖的

wym523708565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