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31 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6-08-29):
ThinkPad E431 开机无显示,有两张一样的主板,一张好板。一张开机无显示。把好板的BIOS对换过去跟坏板上的电流一样跳变。坏板的BIOS对换到好板也没显示,奇了怪了。换回去好板也可以正常亮机。觉得还是BIOS问题。谁有这个BIOS

网友:
就是一样的机器对换BIOS也不一定显示的 每台机器的ME都不一样 刷个没上过机的BIOS

网友:
如果是内接没显示就要看看有没有屏供电 开启这些,外接无显示就要看看显卡了

网友:
BIOS这里面太多了,

网友:
楼主可以排除一下外设。比如键盘,遇到过,键盘问题,导致不开机。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