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二修机 修的想骂人!!!!!s哇哦

楼主(2016-08-29):
                     哈喽   !!!!
     今天接啦一台  e40二修机!!  草气死了
                                           接机上电1.086掉电保护    !!!!   你们看是那里问题!!               e40显卡通病小黑胶  难搞
          拆解开   快速确定显卡短路 !               拆掉好啦上电不掉了    看看显卡上家换过了     显卡短路丛植下试试  上去还是短路  !   换个显卡看看网上一看显卡120一个我草   贵的要死换上不好的话还要亏120     算了还是不换了  去网上看看板子啥价格   单够400一片保修3月     算了省事报价给客户600  客户同意换了

      订把  没注意看跟他说是amd的发来一看是英特尔的   唉唉  太操蛋    返回换个英特尔的吧   来来回回运费花掉60多    期待滴
今天板子终于到了  高高兴兴的装机   装好   按开机键那一秒手是在颤抖的哇哦上电了!!!到1.3卡住了地球人都知道没过内存啊   从新插拔下吧  不行  拿下来擦擦也不行  唉换一条吧!!
      上电到了1.9几这不马上亮了  结果那   屏没显示  外接试下  亮了   内屏不显示外接显示要吗显卡要吗屏线要吗显卡或屏  仔细看啦下屏线正常   想想新的板子显卡也不容易坏  就没去弄了  看看屏拆下来测啦下大概供电都有     换个屏试试  亮了    上家我往你裤兜子里赛鞭炮你信不信       跟客户沟通换屏 换内存  客户说换屏就不修了!!  他不修了我不是要亏死运费都倒贴      挂啦电话研究下把
   拆开屏看看怎么回事    测了大概供电都正常  上面也讲了   !   看看这看看那   草的上家真心不好惹
         想拆开接上. 回想了下这个高压坏/了最多出现暗屏 啊  !   在接上屏试下  草无显示     先修无显示吧  那个高压都好弄   现在最担心的也是屏电路上家动没动手脚
    来我们看看屏的电路 这个是换好的照片 原本的看着是没动过  就是一条刀划的条痕  测了下都没短那就不用管他  我怎么看这码片怎么不爽!!      屏没啥修的我都是换的!    听谭叔说过码片出问题会不显示也会多个屏    找个一模一样的屏  都换掉了   在上电试下  你们猜猜!!!有图像了   棒棒的
      下一步不是装机   别忘了高压也被割断了!!看看屏结构不是特别复杂   拆下来  给你们看看分解图 跟显示器差不多    刚好有个基本一样的我直接这个后盖换掉  了  装回去  亮了也有图像   总结下led屏没啥东西 好弄的
    付个上机的图像
希望所有同行不修的机器不要搞破坏跟我们留口饭吃 在这里祝大家生意兴隆!!    加分哦 加分哦 加分哦

网友A:
上家也是花了功夫了

网友B:
有些同行就很操蛋啊

网友C:
你要换AMD的 早说啊 我刚出了150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换AMD的 早说啊 我刚出了150一片

是英特尔的我搞错了

网友D:
二修机确实让人很头疼。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上家也是花了功夫了

是啊还得把屏拆下来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同行就很操蛋啊

我说让客户找回去哈哈哈  客户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还得把屏拆下来唉

呵呵 想不到有多大的仇恨要这样搞

网友F:
哈哈。。你应该叫客户回去揍上家一顿

网友G:
这说明上家是花了心思的,动动主板也就算了,这下手有点砸饭碗的赶脚。

网友H:
我修不好的就不搞手脚,因为我这报价低,我解决不了就找技术好的,多花点钱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修机确实让人很头疼。

二修机不好修的

网友I:
这么贵的板子客户也同意换 啊,一般都会是换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J: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还是得仔细观察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你应该叫客户回去揍上家一顿

应该跟客户一起打回去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说明上家是花了心思的,动动主板也就算了,这下手有点砸饭碗的赶脚。

修主板你动主板就行 还拆屏动手脚 唉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修不好的就不搞手脚,因为我这报价低,我解决不了就找技术好的,多花点钱呗。

这个方法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么贵的板子客户也同意换 啊,一般都会是换显卡

显卡太贵 还是二修  怕上去不好太麻烦   反正客户愿意换哈哈哈

网友:
修的厉害啊,这的确很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你应该叫客户回去揍上家一顿

打回去 你有好处  不管好不好  你都惹麻烦了 小麻烦 流血赔钱  大麻烦 牢底坐穿  还想修电脑  我记得以前论坛有人说过   即便你修到做过手脚 掉包的 机器 不要说出来  你要么不修    千万不能直接告诉客户 上家换你东西 了  大家都是维修人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如果你想惹事  不做常久  你就可以大胆的告诉客户    你可以间接的告诉客户  你这台机器坏的东西太多了 修好要很多钱 要不要修  要修就修   不修就 拿走   同意的 兄弟们 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