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元件与LID和屏轴上的磁铁

楼主(2016-08-29):
先说霍尔元件。根据主板的元件号来找,这个图是MR1.主板上也能找到。
但是换个图纸,如果搜MR1.是不行的。不通。。也对,那个是主板的原件号,就暂且这么理解。。。除了LID还能快速的找到霍尔元件么?

        另外,霍尔元件的位置。应该是对应屏幕的吸铁石吧?在边边角角,反正是C壳上最靠边的地方。这样理解对不对呢?对应屏幕上的磁铁也就在壳子的边沿。

网友:
也有人说在开关附近的。同理,开关也是在边边角角。大多数都是靠C壳的里边吧。屏幕上的磁铁是在摄像头那边的吧,这么远的距离,如何感应呢。合盖时,一个在里一个在外。

网友:
图中的MR1应该不是随便标注的吧。。。。只有一个M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