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车钥匙没电感应失灵打不开车门怎么办?

楼主(2016-08-29):
智能车钥匙没电感应失灵打不开车门怎么办?

  现在比较让人省心的智能系统应用在车子上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以前只有在高端车上才能看得到的这种无钥匙进入和一键启动功能,现在在10万左右的车子上面都能看到了。虽然智能系统功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方便,同时也让我们变得越来越依赖这些功能,但是万一智能系统一旦出了点问题,我们可能就会束手无策。比如智能车钥匙感应突然失效了,打不开车门了、车子也无法启动了,我们应该怎么办?下面同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智能车钥匙没电感应失灵 图1

  一、为什么感应钥匙会失效?

  感应钥匙失效的原因有两种情况:

  第一情况可能是因为汽车的电瓶亏电了,汽车没电了,钥匙再怎么感应都是无济于事的。

  第二种情况是车钥匙出问题了,要不就是坏掉了,要不就是车钥匙没电了。因为咱们的智能车钥匙内部是会安装一粒纽扣电池来发送和接收汽车的感应信号。

智能车钥匙没电感应失灵 图2

  二、那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首先应该做的是先打开车门。

  一般我们的智能车钥匙同时都配备了机械钥匙,主要是两种形式,常规的机械钥匙和隐藏式的机械钥匙,常规的比较容易可拿到,一般钥匙上有个按钮,可以按下直接弹开,然后打开车门就可以了。但隐藏式的钥匙不容易看到,但是在智能钥匙背面会有个保险开关,拨开就可以抽出备用机械钥匙。

智能车钥匙没电感应失灵 图3

  拿着这个机械钥匙就可以打开车门了,这个备用钥匙一般是只能开驾驶位置的车门的。

  但是问题又来了,有的车子的车把手可以直接看到钥匙孔,直接打开是没问题的,但是,你可能找了半天也没看到钥匙孔,这其实是有些车型为了车辆的设计美观,把钥匙孔隐藏到了把手里面,并不是没有钥匙孔。

智能车钥匙没电感应失灵 图4

  那怎么打开这个钥匙孔呢?在把手的右侧有一个小的装饰板,它的下面有一个小小的缺口,我们用钥匙可以插进去,就可以把这个装饰板打开,然后那个钥匙孔就出现在你面前了。

智能车钥匙没电感应失灵 图5

智能车钥匙没电感应失灵 图6

  之后,你就可以直接用备用钥匙打开车门了,不过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个小小的麻烦,可能会触发防盗报警系统。你得做好心理准备,保持镇定,可别让人认为你是偷车的。

  当报警系统响起后,你可以尝试按一下解锁键,如果电池有一些电的话,也许可以解除报警,但这个要碰运气了。如果没有解除报警的话,就需要我们打开车门后,启动车辆来解除了。

智能车钥匙没电感应失灵 图7

  但是智能钥匙没电的时候,发射的感应信号功率会非常低,按那个一键启动是无法启动汽车的,但虽说是没电了,也不是绝对的没电,所以,只要稍微有些电量,智能钥匙都能发射出感应信号,只是非常微弱而已。

  那这时候无法启动该怎么办呢?我们需要找到车辆的内部感应器,把钥匙放到感应器上即可。

  不同品牌的车子的感应器位置不同,比如本田的某些车型是在一键启动按钮上,大众的某些车型是在方向盘下面,别克的某些车型是在中央扶手箱里和杯架中,那咱们自己车子的感应器位置在哪里呢?如果你找不到的话,只能去找出我们的车辆使用说明书看一看。

智能车钥匙没电感应失灵 图8

  最后,还是要尽快更换一下智能车钥匙的电池。

  三、针对这样的问题,使用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1、不要靠近电子干扰设备

  如果长期受到电磁干扰的话就会失效,比如在电磁干扰比较强烈的地区,你用感应钥匙就可能打不开车门,所以切记不要将感应钥匙跟手机、电脑、电视等电子设备放在一起,这样的电磁干扰不仅耗电,也会对芯片造成影响,使感应钥匙失效。

  2、不要乱丢钥匙

  这就要特别提醒那些粗心大意的车主,感应钥匙可是比较“娇贵”,内部的线路啥的比较脆弱,如果碰撞强烈的话说不定就坏了。当然也不要进水,这跟手机一样,进水容易烧电路,当然阳光暴晒也是感应钥匙失灵的一大原因。

  3、不要把备用钥匙放车里

  这点大家应该能够都能想到,一旦感应钥匙失灵、备用钥匙再找不到,那你就要面临高昂的重配成本。

  4、不要用错电池

  手机电池不能随便用,感应钥匙的电池也一样,一旦错用就会烧坏电板,感应钥匙的电池大都是纽扣电池,只要找同型号的就可以,电池的牌子倒是无所谓,去路边修手表的摊子上换一个就OK,如果实在不放心的话,也可去4S店。

网友:
给赞一个。我的现在还是插钥匙的

网友:
楼主是专修汽车电路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