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内存复位,求助

楼主(2016-08-29):
acer的E1-472 版号12243-3 全版的供电都有了,包括内存的vtt vref 就是内存30脚的复位只有0.12v,内存smbus总线也有波形,内存模块的补偿电阻也看了,vddq的电压也有,cpu是板载的,图纸上找不到drampwrgd这个信号,难道一体cpu没这个信号吗?

网友A:
感觉不妙,怕是 CPU 一体桥的 出问题。。。加焊 看看 ,要是坏了就没必要搞了,这个CPU 估计要好几百。

网友B:
不用修了, 我修了不下5台这种机,个人怀疑CPU坏的可能性很大,没修好,故障都是一样的, 独显的电流在0.5左右,内存复位0.1V,

网友:
直接换板子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妙,怕是 CPU 一体桥的 出问题。。。加焊 看看 ,要是坏了就没必要搞了,这个CPU 估计要好几百。

这样的桥爱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修了, 我修了不下5台这种机,个人怀疑CPU坏的可能性很大,没修好,故障都是一样的, 独显的电流在0.5 ...

我的电流在0.35a左右

网友:
换板贵啊,板载cpu

网友:
可以上BGA看下。

网友C:
要不你拿风枪吹一下CPU试试

网友:
上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不你拿风枪吹一下CPU试试

吹了,还是一样

网友:
无铅摇下CPU看看  温度要掌握好

网友:
总复位直接飞线过去呢

网友:
那你的应该是集显的,这样的话跟我修的那几片差不多,反正我没修好过,你修好了的话吱一声

网友:
一般都是桥挂了

网友:
这种集成CPU的  不好搞 cpu坏的比较多

网友:
yidua 1.36Vye bu zhengchang ba ?

网友:
我现在也是在搞,看来不用搞了,电流0.56,大家都没有搞定,我就放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