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M7 TE VER6.8 开机档LOGO 可关机 怎么修?

楼主(2016-08-29):
映泰G31-M7 TE VER6.8 开机档LOGO 可关机 怎么修? 各大电压没发现异常。开始出了总线电压(实测为1.36V)略高外,后来通过更换324的电阻来降为1.26V,但情况依旧, 刷过BIOS  ,是不是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插诊断卡看看 档logo的时候什么代码

网友:
排除外设吧。网卡声卡USB接口等

网友:
应该是外设问题 拆了看看

网友:
代码是38的话就拆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