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 3 PRO超极本拆机图解

楼主(2016-08-29):
联想YOGA 3 PRO超极本拆机图解

  联想YOGA 3 PRO是一款轻薄二合一笔记本电脑产品,配备了13.3英寸3200x1800 分辨率的触控屏,搭载Intel 14nm Core M-5Y70,双核心四线程,频率1.1-2.6GHz,HD5300核显,内存方面有4GB+256GB SSD,内置44WHR锂电池。下面我们通过联想YOGA 3 PRO拆机看看它的内部结构究竟如何吧!

联想YOGA 3 PRO拆机 图1

  联想YOGA 3 PRO拆机方法/步骤:

  拆机从背板开始,首先拧下背板上的10颗固定螺丝。

联想YOGA 3 PRO拆机 图2

联想YOGA 3 PRO拆机 图3

  接下来拆卸底板,联想YOGA 3 Pro使用全卡榫固定底板,使用撬棒刷一圈就能够很容易的将整块底板卸下。

联想YOGA 3 PRO拆机 图4

  卸下背板的联想YOGA 3 Pro整体内部结构图。

联想YOGA 3 PRO拆机 图5

  开始正式拆机前,记得先把电源完全隔离。先拔出电池与主板的排线。

联想YOGA 3 PRO拆机 图6

  拧下电池的6枚固定螺丝就可以将它轻松取下。

联想YOGA 3 PRO拆机 图7

  联想YOGA 3 Pro采用锂聚合物电池组,总容量达到5900mAh。

联想YOGA 3 PRO拆机 图8

  卸下扬声器。

联想YOGA 3 PRO拆机 图9

  主板整体图:红色为左右I/O接口小板,黄色为电池组模块(已卸下),蓝色为主板。

联想YOGA 3 PRO拆机 图10

  拆下的扬声器特写,左右腔体由线缆相连,左侧扬声器通过排线与左侧I/O小板相连。

联想YOGA 3 PRO拆机 图11

  联想YOGA 3 PRO WiFi模块,采用博通BCM94352Z模块,支持802.11AC双模WiFi,同时具备蓝牙4.0功能。

联想YOGA 3 PRO拆机 图12

联想YOGA 3 PRO拆机 图13

  联想YOGA 3 Pro 256GB SSD固态硬盘特写。

联想YOGA 3 PRO拆机 图14

  SSD芯片特写。

  红色:三星K4P4G324EQ-FGC2缓存芯片

  蓝色:三星K90KGY8S7M-CCK0 128GB闪存颗粒

  黄色:三星S4LN045X01-8030的主控芯片

联想YOGA 3 PRO拆机 图15

网友:
  拆卸左I/O板。只需拧下三枚螺钉,拆下与主板相连接的排线即可完成I/O板拆卸。

联想YOGA 3 PRO拆机 图16

  左I/O板特写。主要控制一个USB3.0接口、3.5mm耳机接口、音量控制按钮、屏幕旋转开关按键、系统恢复按键、关屏按键,同时为扬声器提供电源和数据通信接口。

联想YOGA 3 PRO拆机 图17

  拆卸右侧I/O板,要先将防静电胶带撕开,然后拧下螺丝,就能将其取下。

联想YOGA 3 PRO拆机 图18

  右I/O板与主板连接处特写。

联想YOGA 3 PRO拆机 图19

  右I/O板特写。主要控制USB3.0接口、mini HDMI接口、SXDC多合一读卡器和WiFi模块。

联想YOGA 3 PRO拆机 图20

  拆卸散热系统。将风扇固定螺钉和CPU固定螺钉拧下。

联想YOGA 3 PRO拆机 图21

联想YOGA 3 PRO拆机 图22

   拆卸下的联想YOGA 3 PRO散热风扇特写。

联想YOGA 3 PRO拆机 图23

联想YOGA 3 PRO拆机 图24

  CPU特写。

联想YOGA 3 PRO拆机 图25

  将运算主板卸下,在卸下前需要把各种排线都拔下,避免损坏。

联想YOGA 3 PRO拆机 图26

  在拆卸主板时一定注意不要直接拿下来,因为主板背面还有屏幕排线没有取下。

联想YOGA 3 PRO拆机 图27

  屏幕排线特写。

联想YOGA 3 PRO拆机 图28

  主板正面特写。

联想YOGA 3 PRO拆机 图29

  主板背面特写。

联想YOGA 3 PRO拆机 图30

网友:
  联想YOGA 3 Pro采用三星K4E8304ED-EGCF内存颗粒。

联想YOGA 3 PRO拆机 图31

  拆卸键盘。联想YOGA 3 Pro采用巧克力键盘,由于厚度限制,其键程并不长,但是需要拧下键盘上几十颗的固定螺丝。

联想YOGA 3 PRO拆机 图32

联想YOGA 3 PRO拆机 图33

  键盘特写
联想YOGA 3 PRO拆机 图34

联想YOGA 3 PRO拆机 图35

  触控板背面特写

联想YOGA 3 PRO拆机 图36

  拆解转轴。首先把转轴与机身底部连接的螺丝钉全部拧下,就可以将键盘面和屏幕面分离。

联想YOGA 3 PRO拆机 图37

  键盘面特写

联想YOGA 3 PRO拆机 图38

  屏幕面特写

联想YOGA 3 PRO拆机 图39

  转轴特写

联想YOGA 3 PRO拆机 图40

  联想YOGA 3 PRO拆机到此结束!

联想YOGA 3 PRO拆机 图41

网友:
这主板集成度很高,做工和苹果笔记本似得,以后维修不好搞啦

网友A:
这样子的板子坏了只能直接换,还怎么修。

网友B:
是啊,我自己的YOGA PRO2 13 拆开清灰的时候就发觉跟苹果差不多。。。总之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的板子坏了只能直接换,还怎么修。

这么高的集成度,yoga还没有图纸等资料,只能根据经验修,修不好就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我自己的YOGA PRO2 13 拆开清灰的时候就发觉跟苹果差不多。。。总之难修。。

越贵的笔记本电脑现在的集成度越高,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yoga13图纸

网友:
yoga系列找不到图纸的,只能根据经验来修啦

网友C:
这个机器是不是进过水啊?背面看 左边IO口板右下方那个螺柱
这个键盘还好 是用螺丝固定的 不像ASUS acer的 太麻烦了!怕麻烦的要连C面一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是不是进过水啊?背面看 左边IO口板右下方那个螺柱
这个键盘还好 是用螺丝固定的 不像ASUS acer的 ...

机器没有进水吧,评测的时候一般都是是用的新机器进行拆机

网友D:
这玩意修过两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修过两台了

yoga不太好修,无图,无点位,有的还没有丝印,我也修过几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是不是进过水啊?背面看 左边IO口板右下方那个螺柱
这个键盘还好 是用螺丝固定的 不像ASUS acer的 ...

这个地方应该是进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地方应该是进水的

你可能是看到了螺丝孔边上有一些污渍吧很细心但是我也不确定是不是进水

网友(2017-01-17):
这台机器换屏难度大吗?

网友E:
这台机器换屏难度大吗?
バ幸福De右岸
难度应该是有一点,和普通机器差不多的换法,屏幕应该是超薄的吧
详情

网友:
做工还行 有点轻薄

网友:
有这图 好拆本了

网友:
感谢分享。。。。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台机器换屏难度大吗?
难度应该是有一点,和普通机器差不多的换法,屏幕应该是超薄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