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UX31E 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6-08-29):
今天来了一个ASUS UX31E 就可调不加电。拆开机器测试没有3V 5V,在测试3.5v的供电芯片。没有19v的输入。在测试一片附近的电阻,电容。保险。发现一个10欧的电阻有1000多了。果断换了。在测试3v。5v出来了。算秒了一个吧。给大家来2张图看看。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学习了 捡漏了

网友:
现在小板没有图纸不好修了,楼主够幸运了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6-08-29):
asus没图纸,有的连点位图都没有,不过·楼主幸运!

网友:
供电电路上的电阻坏了

网友:
这个坏了,后面竟然没短路

网友:
是哪个电阻,也没有标示出来

网友:
电阻阻值变大 估计一端有19v 一端只有1v左右吧

网友:
上天的宠儿其中就有你

网友:
楼主运气好,捡钱了

网友:
这机器我遇到过,胜似苹果啊,但是做工还是差了点

网友:
嗯 进水机,楼主够细心了

网友:
那么大保险电阻也会坏,一般想不到,学习了

网友:
机器貌似进液了吧?

网友:
秒杀呀 楼主牛X...........

网友:
电阻阻值变大 导致19v没过来

网友:
楼主利害,学匀了。

网友:
楼主这钱挣得爽

网友:
运汔好·只能这样说哦··华硕都是不好修的··主要是没有图纸·

网友:
这个钱捡得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