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有背光无显示内容(灰屏)

楼主(2016-08-29):
收一台DELL N4050 I3 集显,开机电流到0.7A左右,屏背光亮,无显示字符,按开关键有关机。换了U和内存无果。查各电感电压都正常,集显供电0.45V应也正常。屏5 6脚有3.3V。现在无从下手。求高手指点。

补充内容 (2016-8-31 05:26):
已经修复,原来是自己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是屏坏了,外接显示器的时候需要用键盘按下快捷键FN+F2才会显示。感谢各位…………

网友:
灰屏大部分是显卡问题啊  换屏试试。。外接如何  是不是花屏。都好的就打接口的数据信号的阻值

网友:
外屏接了无显示。

网友:
查查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先把上半部分换了,试试。

网友:
重点查主板的显示电路

网友:
外接无显示就从这个来搞

网友:

呵呵,原来真的是屏坏了。忘记了接外屏要按下快捷键。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