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223P引脚请教下

楼主(2016-08-29):
emc脚位,是S5状态的开启。对么?这里的芯片EN开启信号。是什么个意思呢?自开启么?ENTRIP1和ENTRIP2是一和二通道的限流设置。可以有开启的作用么。应该没有把。。。这里的开启是S5_on.对不对呢。。。

网友A:
en是不是线性开启 另外两个应该是通道12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en是不是线性开启 另外两个应该是通道12开启

EN链接到一个节点T78  这个而引起的疑问。。。。所以,我才会问,自开启?

网友B:
13/EN是VREG3/VREG5的开启
18脚是PWM通道1/通道2的总开启,受控于EC
EN1/EN2过电阻接地,18脚开启有后就默认打开通道1/通道2的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EN是VREG3/VREG5的开启
18脚是PWM通道1/通道2的总开启,受控于EC
EN1/EN2过电阻接地,18脚开启有后就 ...

18 s5on是开启pwm。开启了,开启了是不是就会输出了?还是开启内部的模块,准备工作。等待entrip1和entrip2来开启通道一和二?

然后,entrip1和2字面意思也是也有开启。同时,通过连接电阻对地,来限定电流。
就想请教下这个:entrip1和entrip2有没有开启的功能呢。还是只有通过电阻接地,设置限制电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