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30不触发及修改ME维修

楼主(2016-08-29):
早上接了台机子,Thinkpad E430,板号A-8131P 插上电流表,待机0.03多。大概的判断下是公共点短路,这机器是仁宝的,有点火回路,所以即使大短了电流也不会很大,拆开来一测公共点阻值,果然短路了。仔细观察板上没有发现有电容烧毁,那么只能烧机了。烧完把短路的电容拆掉,上电,发现电流跳变一次卡在1A不动了,替换了内存还是一样。上论坛一搜,发现有很多人这款机器刷BIOS都没有解决的,最后找来找去发现有一位哥们在某宝买的说能用。就下载了下来刷上去,果然可以用,但开机慢,最后自己合成了ME解决开机慢问题
ps:这机子是有独显的,显存4颗,BIOS有两个,一个4M,一个5M,位置号分别是U6和U5,U5是8M大的,里面是ME。不是的请慎重下载,最后附上我自己合的ME,处的,没人碰过的
BIOS和ME 都在里面

网友:
BIOS是重点

网友:
以后多研究一下bios 现在bios能解决很多问题啊

网友:
稍新点的机器 BIOS坏的挺多 可惜自己不会分离合成

网友:
ME怎么合成

网友:
请给介绍下me怎么合成的吧,自己还真没合过,不懂哦

网友:
楼主合成好了,分享一下嘛。

网友:
怎么不风合成的bios

网友:
短路了,BIOS也坏了?

网友:
详细点说明刷的哪个bios   4m的啥bios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一台,,也是BIOS问题

网友:
现在的机器BIOS坏的太多了   很愚昧  他怎么会坏啊

网友:
LZ  这个ME版本是多少呢?

网友:
半小时掉电 有刷的吗这个

网友:
工具请求奉献一下

网友:
就是麻烦楼主分享下BIOS如何分离和合成

网友A:
楼主细说一下ME的合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细说一下ME的合成吧

论坛有教程啊

网友:
怎么我不能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