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助 三星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6-08-29):
刚开机没花屏 但使用一两分钟后慢慢的有几个点闪屏  后面就一条一巴掌宽 竖线  驱动板换过了 问题依旧 另寻网上指导的师傅

网友:
很明显的液晶屏挂了。

网友:
我只想说,屏坏了

网友:
我看着像是屏挂了

网友:
这个屏坏了吧!!

网友:
很明显是屏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换过了  也没啥了  屏  屏线   屏线的话 一般都是一上来就花   就剩下屏了  自己考虑吧

网友:
屏坏了   换屏吧

网友:
可以拆开看花的时候轻轻压下上面的软排线看下

网友:
屏坏了,没救了

网友:
应该是 屏背面上的 这一块的 驱动电路问题,  我昨天也遇到一台, 这样的,一般修不了,  屏上的电路,多数修一下白屏 还是可以的,

网友:
感谢各位 已经放弃了 还给客人

网友:
放弃吧  屏坏了

网友:
可以让客户买新的了

网友:
坏屏一张.回收卖也不管钱了.

网友:
屏坏,鉴定完毕,可以还给客户了

网友:
屏挂了,很明显

网友:
屏幕问题。

网友:
屏坏了 修复可能性很小了

网友:
屏坏了 应该是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
很明显屏坏了

网友:
这屏废了 没价值了

网友:
屏挂了,兄弟。

网友:
感觉三星屏坏的几率特高

网友:
我手里有两块这样的屏,确定屏损坏

网友:
屏主控芯片虚汗了 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