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80 开机键不能开机 一键恢复件可以开机

楼主(2016-08-29):
EC换了  EC的BIOS刷了  开机针上有3.3V  用一键恢复键开机后按下回车能正常进系统  再按开机键可以正常关机   什么问题呢?

网友A:
键盘连键    节能按钮没起来 都有可能造成开关不灵 恢复键能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连键    节能按钮没起来 都有可能造成开关不灵 恢复键能开

裸板点的  跟那些没关系啊

网友:
有没有修好过的给点思路啊 刚开始是开不了机  换了保隔的管和充电芯片还有IO  就变成了Novo_SW能触发进系统  PWRSW不能触发了  在EC的125角直接点也是一样  电流到0.02就回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