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40玩大型游戏花屏,

楼主(2016-08-29):
昨天接到一台联想E540的机器,客服说是玩大型游戏就花屏,玩网页游戏都不会花屏。然后拷了个LOL过去,准备进游戏先鲁2把再说,然而还没进到游戏就开始花屏了, 一会像玻璃碎了那种闪。一会雪花点闪, (好吧,看来是鲁不了了。)。先从简单的坐骑。换个内存试试,还是不行, CPU 系统。上BGA都不行,现在就是考虑显卡和显存了。大家说说是先换显卡,还是先弄显存

网友:
建议先加焊一下显存 再加焊显卡 不行再换吧  呵呵

网友:
当然先是是显卡呢

网友:
先做显卡,不行换了,再不行干显存

网友:
这种断开独显用集显试试

网友:
一般是显卡坏

网友:
试试集显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
显卡机会大点